按键开关电路分析

楼主:
这是一个按键开关电路,通过SW1控制4069,然后使得AO4405L的G极处在高或低电平的状态,从而控制SYS_P电源是否输出到VCC,从原理上分析电路是正常的,但现在按下SW1的时候,电路并不能实现关断功能,奇怪的是,之前调试此电路是正常的。

网友A(2015-05-01):
这个用NE555不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NE555不是更简单

电路已经设计完成制成PCB了,而且这电路之前调试是正常的,重新画PCB就不正常了。

网友B:
重画PCB也不会不正常的啊。。

你看看是不是两个电阻搞反了。。。那就热闹了————振荡。

剩下的反相器还可以做别的,如果没使用,那就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画PCB也不会不正常的啊。。

你看看是不是两个电阻搞反了。。。那就热闹了————振荡。

电阻搞反会振荡??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C:
电阻弄反掉开关接通它变成施密特触发器,是要振荡

网友D:
上电,S1没有按下时,AO4405L的G极保持高电平。
S1按下时,AO4405L的G极低高电平振荡。
S1松开后,AO4405L的G极低高电平振荡,周期与上面不同。

网友E:
搞一颗SOT封装的单片机妥妥的,无外围RC,占板面积还小,静态功耗一样几乎为零。重要的是,价格也是几毛钱,还能写程序,要怎么搞就怎么搞,灵活得很。

网友F:
检查电源控制脚有没有干扰   再就是百度下一键开关机

网友G:
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楼主不妨把各点电压波形传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搞一颗SOT封装的单片机妥妥的,无外围RC,占板面积还小,静态功耗一样几乎为零。重要的是,价格也是几毛钱 ...

推荐个?

网友H:
有钱,任性,没钱,认命! 先顶一个

网友H:
有钱,任性; 没钱,任命!

网友E:
我先声明我跟这个卖家没关系,只是随便搜索一个给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先声明我跟这个卖家没关系,只是随便搜索一个给你看看。

多谢。

似乎是和义隆有点关系的。。。

那个,有个人信息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电源控制脚有没有干扰   再就是百度下一键开关机

现在这个电路没**常工作,把R45改为100K,R42改为10K电路才可正常工作,电路现在暂时正常了,但为什么电阻减小后才能正常共,这个原因还不知道。

网友I:
楼主所说之前调试这个电路正常,是不是之前是自己搭的电路,飞线出来的?如果是,那原因可能出现在制成pcb后阻容不匹配了,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