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二个UV闪光灯接5V开关电源吴闪怎解?

楼主(2015-05-01):
(无正文)

网友A:
您好!您说的不是很明白,我并不是很清楚您的电路方案,建议如下:
1、监测下另外一个灯的电压及电流波形是否正常?
2、若不正常,可向前排查确认不正常的5V电源跟正常的输出电压电流波形是否存在不同。
3、建议您能附上详细的电路图,或者电话致电我司020-38601850转8876,我们可以详细进行讨论。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1.和UV闪光灯没直接关系,用别人的电源OK。
2.自己的电源5V在UV闪光灯闪时电压会从5.15V降到4.6V,如果另一个也闪就会降到4.0V,用水泥电阻测试15A,电流时电压可以稳在5V。

网友B:
有图有真相,建议上电路图

楼主:
UV闪光灯没拍

楼主:
是瞬间电压降得太多或引起误闪?

楼主:
说明这个开关电源瞬态电压有问题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A:
闪关灯出现先后闪烁,说明另一个灯光也被同样驱动了,个人认为跟电源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检查下两个闪光灯的驱动是否连接有问题。

楼主(2015-06-14):
谢谢所以楼上,问题已解决了。

楼主:
大电流双输出5V15A,12V3A电源就是麻烦,就是一个电阻问题影响了瞬态电压,经过几天烧机测试,表现不错。宽电压AC输入,我还增加了85V24W300MALED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