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电 和 DC的 GND 如何连接?

楼主(2015-05-01):
我目前问题,我的系统本来要用阻容降压的,可是电流不够,上头一直说要换成变压器。现在换成变压器后就来问题了,原来的火线、零线,有一端是接到晶闸管,而晶闸管的控制点是靠那个 变压器来控制的,现在这个5V的地GND,不知道要怎么接,是要接到火线呢?还是接到零线的?我觉得都不靠谱,那这个GND到底要怎么和那个220V的AC联系起来?请教高手指点下吧。  图中的那个 GND 和那个线可以连在一起么?(就是红色的那个线,可以连起来么?如果不是那个GND要怎么连?)    (图中的 +5V我直接接到晶闸管的 控制端,来导通晶闸管,实际中有个开关,这里我没画上去。)

网友A:
来自 3楼

网友A:
你看看这个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B:
图好乱  能不能搞个清楚点的额  大家好帮忙分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好乱  能不能搞个清楚点的额  大家好帮忙分析啊

重新上图

网友A:
都不接吧~

楼主:
都不接,那个晶闸管怎么可以工作?好像变成两个系统了·····

楼主:
如果两个系统没有共地的话,这个肯定不能正常工作额

网友A:
接了单片机就危险了~中间可以用个光耦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了单片机就危险了~中间可以用个光耦隔离

现在我就是不知道如何控制那个晶闸管了,那个晶闸管是最大5V导通。需要在控制点加个电压,就导通了。但是这个电压要怎么给,如果直接接个5V而不接GND那不是没有参考GND了、这样晶闸管还可以工作么?
如果是农二光偶隔离,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给我讲讲吧。

楼主:
OK ,好的,多谢大神啦~~~

网友C:
可以接的,注意底板有电的,叫热地

网友D:
不能接,接了就相当于把变压器初次级短路,然后大家就可以看楼主当小白鼠被烤焦了。必须用光耦隔离,最好让你“上面”帮看一下再接,这个涉及人身安全。

网友E:
如果不隔离的话,5V接到火线,GND不接。可控硅工作在13相限比较好。

网友F:
还要把地接到交流上去啊?

最好加光耦隔离;

网友:
光耦隔离吧  安全 稳妥 moc3021等

楼主:
多谢大家了 用光耦~~~

网友G:
晶闸管换大功率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