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Ubuntu12.04上ltib编译busybox出错

楼主(2015-05-02):
请教一下大家,,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我的虚拟机上装的是Ubuntu12.04,,原来用ltib编译imx28系列mcu一切都正常,,由于现在要换平台开发imx6,,重新安装,发现ltib能正常安装,内核和uboot都能正常编译,,但是busybox就一直都编译通不过,,报错如下,,谢谢大家
CC      libbb/xregcomp.o
  AR      libbb/lib.a
  LINK    busybox_unstripped
Trying libraries: m
Failed: -Wl,--start-group -lm -Wl,--end-group
Output of:
gcc -Wall -Wshadow -Wwrite-strings -Wundef -Wstrict-prototypes -Wunused -Wunused-parameter -Wunused-function -Wunused-value -Wmissing-prototypes -Wmissing-declarations -Wdeclaration-after-statement -Wold-style-definition -fno-builtin-strlen -finline-limit=0 -fomit-frame-pointer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guess-branch-probability -funsigned-char -static-libgcc -falign-functions=1 -falign-jumps=1 -falign-labels=1 -falign-loops=1 -Os -o busybox_unstripped -Wl,--start-group applets/built-in.o archival/lib.a archival/libarchive/lib.a console-tools/lib.a coreutils/lib.a coreutils/libcoreutils/lib.a debianutils/lib.a e2fsprogs/lib.a editors/lib.a findutils/lib.a init/lib.a libbb/lib.a libpwdgrp/lib.a loginutils/lib.a mailutils/lib.a miscutils/lib.a modutils/lib.a networking/lib.a networking/libiproute/lib.a networking/udhcp/lib.a printutils/lib.a procps/lib.a runit/lib.a selinux/lib.a shell/lib.a sysklogd/lib.a util-linux/lib.a util-linux/volume_id/lib.a archival/built-in.o archival/libarchive/built-in.o console-tools/built-in.o coreutils/built-in.o coreutils/libcoreutils/built-in.o debianutils/built-in.o e2fsprogs/built-in.o editors/built-in.o findutils/built-in.o init/built-in.o libbb/built-in.o libpwdgrp/built-in.o loginutils/built-in.o mailutils/built-in.o miscutils/built-in.o modutils/built-in.o networking/built-in.o networking/libiproute/built-in.o networking/udhcp/built-in.o printutils/built-in.o procps/built-in.o runit/built-in.o selinux/built-in.o shell/built-in.o sysklogd/built-in.o util-linux/built-in.o util-linux/volume_id/built-in.o -Wl,--end-group -Wl,--start-group -lm -Wl,--end-group
==========
networking/udhcp/lib.a: could not read symbols: Archive has no index; run ranlib to add one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busybox_unstripped] Error 1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sda4/imx6/sources/ltib/tmp/rpm-tmp.45273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sda4/imx6/sources/ltib/tmp/rpm-tmp.45273 (%build)
Build time for busybox: 32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busybox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Thu Apr 30 18:52:18 2015
Ended:   Thu Apr 30 19:36:18 2015
Elapsed: 2640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busybox

Build Failed

另外,,
1、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busybox目录下的networking/udhcp/下的.o文件大小都是0字节的,,
2、我直接进busybox目录下编译,,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   这样可以编译成功,这样编译出来networking/udhcp/目录下的.o文件大小就不是0字节了

楼主:
结贴,,跟踪发现是ltib用一般用户编译,而CROSS_COMPILE的值没传过来,,,,增加一般用户的环境变量或在makefile添加CROSS_COMPILE的值

网友A(2015-06-17):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网友B(2016-04-09):
引用 楼主:
结贴,,跟踪发现是ltib用一般用户编译,而CROSS_COMPILE的值没传过来,,,,增加一般用户的环境变量或在m ...

楼主,增加一般用户的环境变量或在makefile添加CROSS_COMPILE的值怎么操作啊? 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增加一般用户的环境变量或在makefile添加CROSS_COMPILE的值怎么操作啊? 不是很明白 ...

就像平常编译内核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