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BLE时钟问题

楼主(2015-05-02):
刚刚看CY BLE,标准设计用到两个外置crystal,而其他竞争方案都只用一个MHz晶振。我请教一下,CY BLE方案必须用两个吗?能不能省一个?(我知道用两个肯定性能好,我需要yes or no)

网友A:
根据我的理解,BLE一般都需要两个外部晶振,一个30M的倍频后用于蓝牙发射;一个低频率晶振用于蓝牙低功耗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