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饱和VCE变化范围

楼主(2015-05-02):
(无正文)

网友A:
三极管饱和后,Ic基本不变,即使Ib变化相当大(例如增加到数倍),Ic仅有极小的增加。
既然Ic有极小的增加,Vce有什么变化,自己去想。注意:条件是电源电压没有变化。

楼主:
上面我没写清楚,是Ib足够大,保证三极管饱和的前提下,R2变化使IC变化

网友:
三极管饱和管压降理论上是定值,手册上可以查到的。

网友B:
饱和以后就是研究“饱和深度”的问题,注意看一下手册上给出Vce sat值时候Ic/Ib=?

网友C:
即便是一位少有的聪明+勤奋的人,甚至也不能很好从物理到电路到图表来理解3极管的所谓饱和
至此为止,还不须要引入各欧姆电阻概念
如此,若“Ib足够大”是指“任意大”的话,那么即便是很大Ic,其Vce也是很接近零的
除非你是专门研究0.1V饱和压降——我们所见图表中所有Ic都是汇聚在一条线或甚一点上的
该粗则粗,当细则细
关于所求Vce给出个精要之点:Ic/Ib @ic

网友D:
它是工作点的函数,当然会变,不过温度特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