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时序] DSP2812能不能配置成UART的单线半双工模式?

楼主(2015-05-02):
DSP2812能不能配置成UART的单线半双工模式?如果能,硬件,软件如何操作?先谢谢了

网友A:
完全可以配置为全双工的   但是代码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配置为全双工的   但是代码我没有

谢谢版主的回复,但因为某些原因,必须是单线半双工模式,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但因为某些原因,必须是单线半双工模式,有没有什么办法? ...

单线  半双工  指的是同一个数据线上进行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线  半双工  指的是同一个数据线上进行收发?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