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问,ubuntu下安装完KSDK后,怎么设置环境变量!

楼主(2015-05-02):
安装完KSDK后,提示了一段话没记下来,后来发现没设环境变量。请问怎么设置KSDK_PATH

kds

kds

网友A:
在ubuntu,我没有试过,在win系统就是直接添加KSDK安装的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ubuntu,我没有试过,在win系统就是直接添加KSDK安装的目录

您好,我在win系统下也出现了错误,安装完成后在KDS中help->install new software->add->(C:\Freescale\KSDK_1.1.0\tools\eclipse_update)找到zip,然后安装,最后提示有一个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在win系统下也出现了错误,安装完成后在KDS中help->install new software->add->(C:\Freescale\K ...

错误的截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的截图贴出来看看。

已经安装好了,好象是因为文件夹权限的问题,之前在opt文件夹下。现在放到主文件夹下就解决了!依然感谢你的回复:lol

网友A(2015-06-01):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已经解决了!我已经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