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新人求助,关于单片机的数据写入和存储

楼主(2015-05-02):
我做的设计题目的要求是通过键盘将数据录入,通过lcd可以查询历史记录。然后存入的数据需要导出的文件格式是excel表格。
求大神指点一下。用什么芯片,怎么做。。表示目前完全没有头绪。。。万分感谢

网友A:
存到是简单,关键是导出EXCEL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到是简单,关键是导出EXCEL表格。

表示存也不会啊。。。新手一枚。。。求告诉,,excel刚看了资料说可以存成csv格式。用excel打开,但是csv又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到是简单,关键是导出EXCEL表格。

现在我用什么芯片。。。怎么连。。代码怎么写。。完全没头绪。。。

网友A:
如果单片机内部有EEPROM,就存到片内。
如果不带内部EEPROM,就外挂一个,比如24cxx系列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片机内部有EEPROM,就存到片内。
如果不带内部EEPROM,就外挂一个,比如24cxx系列EEPROM ...

求列几个具体的我需要的芯片。我用仿真先试试。读书的时候不用功。现在好头疼。。

网友B:
你要存多少数据?

楼主:
存的数据是。十个人,每天每个人走了多少路。然后还要写身高体重这些。

网友A:
AT24C128

楼主:
额。除此之外呢  。。还需要4*4矩阵键盘,lcd,usb的存储需要什么。然后单片机最小系统我知道

网友A:
你要显示什么?LCD1602,LCD12864
USB存储用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显示什么?LCD1602,LCD12864
USB存储用U盘

显示就是输入的提示。还有查询历史记录

网友C:
单片机一般内部自带falsh,eerom就可以用,如果数据大的话可外接存储芯片,AT24cXX或者其他的,还有就是你要到处表格,需要上位机,一般这个简单方便的话单选labview,然后就就是泽呢到处数据到上位机,用usb转ttl芯片,ch340,341或者2303

网友D:
导出数据为excel格式,单单在MCU上是不能实现该格式的吧?做一个PC上位机软件,通过串口或USB和MCU进行通讯,获取到数据后调用excel接口,导入进去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出数据为excel格式,单单在MCU上是不能实现该格式的吧?做一个PC上位机软件,通过串口或USB和MCU进行通讯 ...

可是我得导师说可以实现,说用什么芯片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一般内部自带falsh,eerom就可以用,如果数据大的话可外接存储芯片,AT24cXX或者其他的,还有就是你 ...

有类似的模块么。。现在不知道从哪开始

网友E:
刚好,我现在也要做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好,我现在也要做这东西,

求指导

网友F:
如果你导师想让你从模拟u盘中导出标准xsl文件的话。采集显示难度是1,u盘难度是5,xsl是100

网友F:
楼主的描述把最简单的部分说清楚了,难搞的地方一带而过,难分析

网友G:
引用 楼主:
表示存也不会啊。。。新手一枚。。。求告诉,,excel刚看了资料说可以存成csv格式。用excel打开,但是csv ...

你在EXCEL里面随便输入几个数据,然后另存为csv格式,然后用记事本把csv文件打开来,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这个不会又是毕业论文吧?其实就是上位机和下位机的问题,下位机负责键盘、显示,通过通信的方式把数据发往上位机,然后在上位机上写一个串口程序,调用数据库处理函数处理excel文档。真做的话,硬件估计一天,软件一天,算上加工PCB的时间,也不过是一个星期的事情
单用单片机生成excel文档,这个难度很大,似乎不靠谱,现在我看到的用单片机都是生成txt类简单格式文档

网友I:
你这什么也不会  还是上淘宝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类似的模块么。。现在不知道从哪开始

以前做过类似的东西,msp43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导师想让你从模拟u盘中导出标准xsl文件的话。采集显示难度是1,u盘难度是5,xsl是100 ...

其实不需要。只要能把行列数据放在电脑上就可以。但是不能双机通信。因为后续有个系统需要导入的格式是excel的,所以我这块也和他同步。

网友H:
楼主是本?还是硕?什么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描述把最简单的部分说清楚了,难搞的地方一带而过,难分析

难搞的就是要把数据存到U盘或者tf卡。然后放到电脑上的时候需要的是excel的表格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在EXCEL里面随便输入几个数据,然后另存为csv格式,然后用记事本把csv文件打开来,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

我知道。但是。不能每次都存成txt然后改格式啊。缺失了简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会又是毕业论文吧?其实就是上位机和下位机的问题,下位机负责键盘、显示,通过通信的方式把数据发往 ...

导师说不用上位机。。。他说用什么芯片可以实现。。我也很纠结。可以搞定么。。。可以的话私聊。。确实是毕业设计,难度应该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什么也不会  还是上淘宝吧

淘宝表示搞不定。而且开价太高了。而且就算淘宝了我也得学懂去答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做过类似的东西,msp430

能发一下参考一下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难搞的就是要把数据存到U盘或者tf卡。然后放到电脑上的时候需要的是excel的表格方式。 ...

对于有经验的人而言,单片机实现U盘是非常简单的,也是现成代码
至于CSV格式,它和TXT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你导师为了所谓的格式的简便性,要求你在模拟U盘中弄出个标准xls格式的文件,对此我只想说导师SB。
你现在该干的是问你导师要不要xls,问问他是不是脑抽,评估都没做就随便出题。
一个题目中细枝末节的要求比主要功能难上这么多,我也是醉了

网友J:
。。。倒成TXT不好么。。。非整EXCEL这不累死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发一下参考一下吗

东西早没了,只能提供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早没了,只能提供思路

也可以。。。求解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有经验的人而言,单片机实现U盘是非常简单的,也是现成代码
至于CSV格式,它和TXT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 ...

。。。。那。。。先做个txt也行啊。。求解释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倒成TXT不好么。。。非整EXCEL这不累死么。。。

额。。也可以。。求提供全面点的思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先做个txt也行啊。。求解释怎么做。。。

可以参考这个开源项目 github.com/versaloon/versaloon
它里面使用stm32模拟了个u盘,只支持读写文件。
对你的应用而言够用了

网友J:
我是学原子的STM32开发板学的,开发板里有完整的FAT32和SD读取系统,然后自己查一下TXT文件的储存格式,你要是用USB的话也有,不过你得在电脑上用VC写相应的代码,看你哪个熟了。

网友E:
哈哈,我现在也没有搞明白, 目前上位机这块不是我在搞

网友K:
生成 csv (逗号分隔值) 很简单, 一种是在单片机中直接生成, 另一种是用上位机生成,格式非常简单:

1, 2, 3, 4
5, 6, 7, 8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现在也没有搞明白, 目前上位机这块不是我在搞

下位怎么搞

网友E:
下位机 ,就是各种寄存器的配置。看用户手册就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刚好,我现在也要做这东西,

至少要用32位的处理器,外挂TF卡存储

网友E:
引用 网友L:
至少要用32位的处理器,外挂TF卡存储

我需要存储的东西不多, 可以实现功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