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初学 请教关于PIC18F4520内部振荡器的设置

楼主(2015-05-02):
用CCSC编译器写单片机程序,使用内部振荡器,该怎么设置呢?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一下,十分谢谢。。。
我自己是先把设备选成4520,再把振荡频率设成8MHZ
再选择用内部RC振荡,再把内部振荡器enable。。但是编译成功,下载到单片机却不能运行。。

网友A:
内部RC震荡频率是8M吗?有没有使能看门狗?

楼主:
你好,内部振荡频率是8M,设置了看门狗。 。。现在程序能运行了。但是我关掉电源之后再开就不能运行了,要重新下载程序。这是为什么呢?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RC震荡频率是8M吗?有没有使能看门狗?

你好,内部振荡频率是8M,设置了看门狗。 。。现在程序能运行了。但是我关掉电源之后再开就不能运行了,要重新下载程序。这是为什么呢?谢谢你

网友A:
配置位怎么设置的?烧进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位怎么设置的?烧进去了吗?

你好,谢谢你,现在能正常运行了。程序烧进去了,不是单片机程序的问题,是我连得设备的问题。。我错了,我应该先用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的。

网友:
检查复位电路   仿真器之类的

网友B(2020-05-28):
最近也在用这个内部振荡的方式,但是检测到的频率只有250K,请问这个配置是如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