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想请教老师们,这个LED充电手电筒电路正确吗...

楼主(2015-05-02):
老师们好,我这个手电筒采用聚合物锂电池充电的,充满电4.2v,电流2500mA,根据欧姆定律这样计算对不对:电源电压=4.2v、LED电压=3.2v、LED电流=20mA【0.02A】,4.2-3.2=1.0v,1.0/0.02A=50欧姆【取51欧姆】,
1.0*0.02=0.02W,取1/8W的电阻。每个LED串联一个51欧姆1/8W的电阻,按照欧姆定律计算是19.5mA,我不知道为什么LED老是出现频闪,有时频闪的好厉害的,是不是2500mA的电流太大了吗?我想不会吧!请教老师们了,在此谢谢了!!!附上电路图:

网友A:
目测你的电池要坏了,锂电池哪有这么大的带载能力,估计你那2500MA不是带载能力,而是容量25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你的电池要坏了,锂电池哪有这么大的带载能力,估计你那2500MA不是带载能力,而是容量2500mAh. ...

师傅,不好意思哦,我想问问你,2500mA电池电流和2500mAh的电池容量有什么区别?你的意思是不是容量和 电池电流没有任何关系?容量是不是功率是什么关系?谢谢你哦。

网友A:
我觉得2500mah应该是电池容量,至于放电电流电池规格书上应该有,(有一个参数“最大连续放电电流”、“最大脉冲放电电流”),锂电池连续放电也就100~200ma左右,绝对不能到2500,瞬间着火了

网友B(2015-07-19):
这是你买的手电筒还是你做的?根据图纸放电电流应为19.6*32=627mA,按理论值计算可用约4小时。至于频闪可能是电池的问题,锂电池内部是有保护电路的,当这个电路出现问题时,电池也就不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师傅,不好意思哦,我想问问你,2500mA电池电流和2500mAh的电池容量有什么区别?你的意思是不是容量和 电 ...

2500mAH,是电池容量,就是说,要把电池充满,需要把多少电荷(电量)从电池负极移动到电池正极:

2500mA X 1Hour = 2.5 X 60 X 60 = 9000C,即9000库伦。

如果此时电池电压为3.7V,那么电池存储的能量是 3.7V X 9000C = 33300J,折合成热量,相当于 7.96千卡。

电流,倒是和功率有关系。

充电过程,电流越大,充电电源向电池搬移能量的速率就越快,或者说充电功率越大;

放电过程,电流越大,电池能量向外电路转移的速率就越快,或者说,电池对外电路做功的功率就越大。

楼主:
手电筒是自己做的,这个简单的电路我想不用去考虑那么复杂吧!7楼说的对的,2500ma锂电池32个LED充满电可以连续使用4小时,至于频闪我想可能是锂电池的性能和内阻问题,但锂电池没有坏,我的认为是,2500ma就是锂电池的最大电流,H是多少时间内把2500ma电流放完,而容量包括了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额,谢谢老师们的指点!!!

网友D:
电池出这种问题的可能性不大。频闪更可能是LED自身原因造成的:
1、使用的就是频闪LED,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
2、LED内部接触故障 -- 通电 - 发光 - 发热 - 膨胀 - 合金丝接触故障 - LED灭 - 降温 - 收缩 - 合金丝接触通电 循环

你需要具体测试一下LED是否端电压在20mA电流时为3.2V,你用示波器量一下51欧电阻、LED的端电压看看,估计电流超过20mA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10楼老师说的有点道理,开始我认为锂电池的问题,现在看来电流超过LED的可能性很大,这样会造成LED永久性损伤而出现频闪,非常谢谢10楼老师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