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函数编译问题

楼主(2015-05-02):
刚刚学STM32低级错误,求教希望各位指导一下。报错提示是   use of undeclared identifier ‘’

网友A:
估计缺少什么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缺少什么文件吧:

我是看原子的视频的,这个是上面的模板,我也不知道是少了什么文件,但是我点那个参数可以找到定义它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缺少什么文件吧:

谢谢,确实少了文件,找到了少了什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少了文件,找到了少了什么了。。。

恩,解决了就好;

网友B:
缺少头文件,应该是“stm32f10tim.h”吧,LZ应该把自己的解决方案贴出来给后来人参考。。。

网友C:
很明显了,就是缺少定义那个结构体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