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这种程序怎么让它按一次等于300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
void timer1_uint();
void main()
{
        timer1_uint();
        while(1);
}
void timer1_uint()
{

        TMOD=0x60;
        TH1=256-12;
        TL1=256-12;

        EA=1;
        ET1=1;
        TR1=1;

}
void delay()
{
        uchar i,j;
        for(i=0;i<500;i++)
        for(j=0;j<500;j++);

}
void int2() interrupt 3
{
        P0=0x00;
        delay();
        P0=0xff;
        delay();

}

网友A(2015-05-02):
这问题问的......谁能看懂?

网友B:
外部中断吧?什么等于3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中断吧?什么等于300?

这是生产线打包系统   按300下灯亮

网友B:
这个程序实现不了吧?一次灯就亮了吧?

网友:
中断里面计数,到了300开灯,同时把计数清零

网友C:
可以用按键按下中断计数的方式,在中断里进行计数。

网友D:
这种程序根本就不要中断处理.

一个死循环.
一个按键去抖函数.
一个累加变量.

然后输出.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key_counter = 0;     //按键计数器
while(true)
{
  if(key_input())
    ++ key_counter;
  if(key_counter >= 300)
    {
       key_counter = 0;
       亮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