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请教,关于ADC接口保护,是运放好还是TVS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5-04):
建议优先选用TVS,不止过压保护,而且可以浪涌保护。感觉你图中的NUP需要接电源才能达到过压保护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优先选用TVS,不止过压保护,而且可以浪涌保护。感觉你图中的NUP需要接电源才能达到过压保护的效果。 ...

谢谢, NUP有接3.3V,这个图没画上。
在请教下,如这个图这样的,R2是传感器, 如果传感器断路时,会对ADC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NUP有接3.3V,这个图没画上。
在请教下,如这个图这样的,R2是传感器, 如果传感器断路时,会对AD ...

理论上用NUP能钳位住,但是比较危险,建议在ADC之前串接个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用NUP能钳位住,但是比较危险,建议在ADC之前串接个小电阻。

请问这个电阻选择有什么规则吗

网友A:
20Ω左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