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STM32 spi采集ADC128S022,采集一路0通道误差只有0.0几个毫伏,

楼主(2015-05-03):
STM32 spi采集ADC128S022,采集一路0通道误差只有0.0几个毫伏,采集4路值都不对了,大虾看看

网友A:
把printf去掉,单纯观察寄存器独到的值看看。

楼主:
还是一样的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连续采样的话,速度太快了的原因。

网友B:
上电延时一会,再读。

楼主:
采集单通道误差只有0.0几个毫伏,4个通道采集误差有点大,每个通道采完加了延时的

网友C:
单次采集的再循环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