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写保护有什么实际意义

楼主(2015-05-03):
读保护,可以防止别人读取flash里的内容。写保护呢?字面理解就是不让别人写入。想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实际意义。

单从防止别人复制flash里面的代码这点考虑,个人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设置写保护。只设置读保护就够了。

自己辛苦做的产品不想被别人盗用,个人觉得只设置个读保护就足够了。

网友A:
猜是可以避免写入错误代码影响系统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是可以避免写入错误代码影响系统功能吧

你说的这个情况不考虑,我只考虑代码不被别人复制走。

网友A:
但不能说这个功能没有意义

来自iphone 5s

网友B:
防止程序被意外冲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情况不考虑,我只考虑代码不被别人复制走。

那别人写进去一段小代码,开机运行的时候,把其他block的数据都读取出来怎么办?
自从几年前的一个产品被**了,就再也没用过stm32,最多也只是验证方案用用而已。要安全,就不要用stm32的常用型号。

网友D:
你要真防止别人抄的话,其实还挺难,想想微软、甲骨文的软件都可以被**,我们民用的软件还有什么**不了的?
所以其实只能增加**的难度,提高**的成本,让对手觉得**你这个耗时耗力,还不如自己开发

网友D:
你可以琢磨琢磨怎么利用芯片的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别人写进去一段小代码,开机运行的时候,把其他block的数据都读取出来怎么办?
自从几年前的一个产品被 ...

第一种方案,首先你说先写进去一段小代码,那我就认为是写到flash内了。并非RAM。

你说的这个情况,不知道读出来的数据最终是通过什么接口输出到外面的。
如果让我做我会通过USART口,这样这小段代码可以很短。代码的功能就是设置好串口然后把flash从头到尾读出来。

不过是否我可行我觉得可能会有些问题。

首先这段代码的烧录位置都是问题。因为你不知道flash内原来代码存放的位置。

如果盲目的选一个起始地址(比如从默认的0地址开始),那么很大几率这个位置是原来flash代码存放的位置。
这样这部分代码就会被所写的这小段代码给覆盖掉。读出来的代码也是不能用的。

这种方案显然是很牵强的,几乎不能用。

第二种方案就是将这小代码写到RAM中。自带的bootloader好像只能将程序写到rom中吧。所以只能通过SWJ或 SWD口仿真器在DEBUG模式下,将这小代码写入到RAM中,然后把flash中的数据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止程序被意外冲掉

意外被冲掉?一个正常的设备,即使是收到外部的干扰。外部的干扰很难凑巧形成冲掉数据的数据脉冲流吧。

目前的产品都只是做了读保护,没有做写保护,最近才关注到这个问题。想了解下产中是否有必要做写保护。

就算是代码被冲掉,我也不关心,这个不是我考虑的范围,我只关心能否被别人复制我的代码。

虽然现在很多芯片都可以被**,但是这样也能增加别人的**成本。减慢产品被别人复制的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真防止别人抄的话,其实还挺难,想想微软、甲骨文的软件都可以被**,我们民用的软件还有什么**不了 ...

是的,本次讨论只是为了增加别人的复制成本。即使复制也要设置些障碍。

至于别人真的花了精力给复制走了,也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毕竟已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种方案,首先你说先写进去一段小代码,那我就认为是写到flash内了。并非RAM。

你说的这个情况,不知 ...

如果你出去做**,你肯定破产,你太低估了我们**人员的水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意外被冲掉?一个正常的设备,即使是收到外部的干扰。外部的干扰很难凑巧形成冲掉数据的数据脉冲流吧 ...

就我所知,亲身经历过的,早期的AT89S5X会出现程序被冲掉,SST89系列的会被冲掉,现在STC公司的大多数产品会被冲掉,ARM系列的在LPC21XX这个系列上也发现过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一种方案,首先你说先写进去一段小代码,那我就认为是写到flash内了。并非RAM。

你说的这个情况,不知 ...

如果允许写入代码,只要两个芯片,就可以将其中内容完整读出:
第一步,写一段代码到flash启动区域,将后面的代码都读出来。当然,启动代码已经被覆盖掉。
第二部,分析刚才得到的程序,向其中插入一段代码,读取程序的开头部分,并将其中多个函数入口指向这段插入的代码。运行程序,则只要执行到这几个修改过的函数入口,就可以读出第一步中被覆盖的代码。

网友F:
楼主太自信了

网友G:
关于stm32**的问题,隔壁坛讨论过好多次了

我说说之前发过的思路,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读保护后调试口基本废了,使用stm32内部iap程序将木马代码写入后面的扇区,包括向量中断,然后想办法修改中断向量偏移,并触发中断,接下来中断程序就可以读出flash代码了

楼主:
此话怎讲

网友H:
万一误操作写入了,就麻烦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关于stm32**的问题,隔壁坛讨论过好多次了

我说说之前发过的思路,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读保护后调试口 ...

关键是怎样能修改中断微量偏移,如能修改了,当然就能读出。如果用ID保护了,**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J:
新人路过帮顶,有没有好人帮我下个东西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关键是怎样能修改中断微量偏移,如能修改了,当然就能读出。如果用ID保护了,**还是比较麻烦的。 ...

寄存器总能修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