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ST25VF016B数据丢失

楼主(2015-05-03):
用了ATMEGA8跟25VF016B连接,ATMEGA8是5V的,25VF016B是2.7-3.7V的。我用了两个二极管4148将5V降成3.7V。两个IC的4个数据脚通过上拉电阻5.1K到5V。
板子做出来以后,大部分是好的。但是偶尔出现故障,25VF016B数据丢失,重新写数据又可以用了。
这个原因难道是二极管降压不稳的原因吗?需不需要将两个IC的4个数据读写脚串个电阻呀?

网友A:
有电路图吗??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两天在外面了。SST25VF016B是2.7至3.7V的,ATMEGA8是5V的。我现在4个控制器加了上拉电阻到5V。这样可以吗?以前016B里的数据丢失,我现在将二极管降压改成1117-3.3V的IC了。能克服这个问题吗

网友B(2019-02-19):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我也遇到了有时数据丢失问题,想问下你的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