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喇叭的驱动电路,谁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2015-05-03):
如上图,驱动电压5V,会让喇叭产生高低起伏的振荡声音,主要有三极管搭接,想问一下基本原理是如何的?有用到多谐放大电路吗?
,分数不够可以再加,谢谢!!

楼主:
多谐振荡器?

网友A:
一共有两个多谐振荡器(不是多谐放大器!),红色框内一个,蓝色框内一个(严格地说,红色框应该包括VT3)。
红色框内的振荡器对蓝色框内振荡器振荡频率进行调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红框严格来讲是类锯齿波产生器,以调制蓝框多谐振荡器的音频,整体得到音频由低逐渐变高并周而夏始o红框N ...

king老弟,类锯齿波发生器也是多谐振荡器的一种。
对音调描述是对的。
“红框NPN射极电阻只是兼作限流”这句可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红框沒包括VT3才对。

我们试分析一下红色框内如何振荡。
如果“红框NPN射极电阻只是兼作限流”,那么我们将NPN射极电阻R4分成两个:一个供VT3使用,一个供VT2使用,分别由两管射极接地。这样的结果,是红色框内电路不振荡。
红色框内电路的输出是A点,即C3两端。但若将R4分成两个,则红色框内电路输出无法反馈到红色框内,故而无法产生振荡。
原图R4是VT2和Vt3共用,那么A点输出将经R8送至VT3基极,Vt3作为射极输出,将信号送到Vt2射极,形成反馈(注意从K点到A点是同相放大,从A点转一圈再到A点当然也是同相)。反馈环中只有VT2提供电压放大,另两支管子VT1和Vt3不提供电压放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框严格来讲是类锯齿波产生器,以调制蓝框多谐振荡器的音频,整体得到音频由低逐渐变高并周而夏始o红框N ...

红框那部分也是多谐振荡器,只不过是NPN PNP 互补的形式。输出的确实是锯齿波。
嗯,不包括VT3。只是这样接入后面的部分,电路肯定有所变化。。

楼主:
两位高手,谢谢!学习了!
这个最终就是驱动喇叭发出类似报警的振荡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不管名称反正也是振荡器,只是一时无法确定共用R4,所以上面先只说兼作限流,限流是C3对VT2放电限流,而C ...

VT2射极经一支电阻接地,甚或直接接地,红色框内这部分电路也能够产生振荡。其振荡工作是上电后VT1和VT2关断(VT1射极A低于两支电阻分压点G),当C3两端电压上升到足以使VT1发射结导通时VT1集电极电流供给VT2基极电流使VT2也导通,于是C3迅速放电。VT1和VT2构成强正反馈,类似晶闸管被触发的状态,或者触发二极管触发状态。
但A点电压上升也会通过R8、VT3影响VT3射极电流(VT3是开关工作,是蓝色框振荡电路的一部分)。VT3射极电压跳变又会影响VT1和VT2构成的正反馈触发点,具体说是VT3射极下降沿会触发VT1和VT2使其导通。于是两个振荡电路(红色框内和蓝色框内)的振荡频率必成整数倍而不是互相独立的。这有些像模拟示波器X轴扫描(也是锯齿波)被Y轴信号同步,屏幕上可以看到稳定的波形而不是左右来回跑的波形。
至于限流作用,好像无关紧要。C3两端电压不高,容量也不大,储存的能量不足以使VT1VT2损坏。VT2射极接地也能够振荡(只是不同步)。

楼主:
真么想到这个电路还有这么多门道儿可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张老哥还可以帮你省掉一个三极管的。你全部手指头都拿出来敬礼。

呵呵,你称“张老哥”得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张老哥还可以帮你省掉一个三极管的。你全部手指头都拿出来敬礼。

谁是张老哥呀?版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