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通讯求助,写数据正常,读没反应,什么原因!

楼主(2015-05-03):
uart通讯的用的是485模式,收发器用的MAX1487,单片机是三星的S3F8S45,是要做MODBUS通讯,现在通道还调不出来。读数据,没反应,没有进读中断。写数据正常,串口助手可以接收到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有哪些原因造成的?如果我用助手自动发送数据,想检测下发送的数据是否正常,怎么量波形?正常波形应该怎么样的?

楼主:
串口模式寄存器,波特率寄存器,串口中断设置都没问题的

楼主:
查询方法试过了,也不行。我就想知道单片机读的时候,接收这一路的波形是怎么样的?比如:9600的波特率,PC发一个0xaa数据过来,正常的话,是不是可以在单片机读口检测到104us位时间的一个0xaa。还是要在读总线这里检测的。没有检测到这个波形是不是可以认为PC发送的数据不正常?

楼主:
路过大师指点下小弟,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