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为何仪表放大器增益带宽积没有高的

楼主(2015-05-03):
(无正文)

网友A:
因为采用的平衡对称电压反馈电路,提升的是直流性能,动态性能不可能做得很高。大多数传感器不是快速响应的,我指的是M级的响应时间。

网友B:
就好比,长的帅,有钱,样样条件都好,这样的男人难找。

网友C:
35M已经很快了。。。。。

网友D:
谁说仪表放大器增益带宽积没有高的,看AD8129,AD8130
FEATURES
High speed
AD8130: 270 MHz, 1090 V/μs @ G = +1
AD8129: 200 MHz, 1060 V/μs @ G = +10
High CMRR
94 dB min, dc to 100 kHz
80 dB min @ 2 MHz
70 dB @ 10 MHz
High input impedance: 1 MΩ differential
Input common-mode range ±10.5 V
Low noise
AD8130: 12.5 nV/√Hz
AD8129: 4.5 nV/√Hz
Low distortion, 1 V p-p @ 5 MHz
AD8130, −79 dBc worst harmonic @ 5 MHz
AD8129, −74 dBc worst harmonic @ 5 MHz
User-adjustable gain
No external components for G = +1
Power supply range +4.5 V to ±12.6 V
Power-down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谁说仪表放大器增益带宽积没有高的,看AD8129,AD8130
FEATURES
High speed

这型号性能与传统仪运相差太大,在CMRR,OFFSETV,BIAS I,PSRR,差一大距。可能用在RF上的吧。

网友D:
有应用实例如下:

在1MHz以下维持90dB的共模抑制比FET输入仪器放大器

本文介绍了一种把低电平宽带差分信号接口道模数转换器的一种电路设计,该电路基于AD8066、AD8129、AD5220、AD8605和OP1177,能够在1MHz以下维持90dB的共模抑制比。
图1显示了一种把低电平宽带差分信号接口到模数转换器(ADC)的一种好方法。FET输入级(AD8066)仅吸收6pA的输入偏置电流,且只引入2pF的微分输入电容。整个电路的输入参考噪声为10nV/√Hz,并可达到2GHz的增益带宽乘积(GBP)。它可以在1MHz以下保持90dB以上的共模抑制比(CMRR),远远超过传统仪器放大器的共模抑制带宽。
该电路的架构模仿标准的三运放仪表放大器,但使用AD8129宽带差分接收器作为差分放大器级。用AD8066双宽带FET输入运放实现的差分输入级的增益被设置为5,AD8129的增益被设置为20,这导致整个电路的增益为100。卓越的共模抑制性能应归功于AD8129的有源共模反馈(见图2),这导致其共模抑制比远远优于构建在传统运放基础上分立差分放大器。
该原理图还显示了一个由U3、U4和U5组成的可选的自动校准电路。当CAL选通信号为低时,该电路将把该仪器放大器的共模输出驱动到与加到VREF输入端的电压相同的电平。典型地,VREF输入将被连接到一个伪差分ADC的参考输入端。
该校准电路的三个主要元件是高精度低压运放AD8605(被设置为比较器)、AD5220数字电位器和OP1177缓冲放大器。该比较器决定输出偏置的极性,它的输出连接到数字电位器的“Up/Down”输入端,数字电位器在“wiper”引脚上输出一个与偏置电压极性相反的电压。然后,该电压经过缓冲后驱动该仪器放大器的参考输入端。

网友E:
这个跟仪表运放的一般工作环境有关系,主要是需要低功耗,表现抢眼的直流特性。
对于运放来说(仪表运放就是由多个运放组成),更高的工作电流的消耗能带来更高的SR,带宽和更好的噪声特性,但是这样会带来更大的功耗,这样器件的更高温度的发热会带来温漂的问题。
这样算是特定应用场合对某些参数要求的妥协吧。

网友F(2019-06-30):
楼主搜到的应该是TI的LT1102吧

网友G:
   响应速度快,精度就差,精度高,响应速度就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