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问个很低级但是我不理解的推挽输出问题

楼主:
如上图:
当输入高电平的时候上边的三极管导通,输出高电平,这个没有疑问

当输入低电平的时候  下边的二极管会导通?
这时候我认为下边二极管的基极是0V 但是他的发射极电压多大   为什么会导通?

另外 学习模电的时候 书上有句话说  放大电路放大的是变化的信号,
那么我的问题来了
如上图
1、当输入高电平的时候  上图中上边的三极管有放大作用吗?
2、当输入高电平 延时5s 那么 在这延时的5S内 上边的三极管有放大作用吗?

网友A(2015-05-03):
当输入为零时,上面的三极管不导能,下面的三极管能将输出钳位在低电平,因为一旦输出的电压高于0.7V时,下面的三极管就导通将输出的电压拉低。
第一个问题,三极管不只有放大的功能,还有“开关”的功能,在这里利用的是后者
第二个问题,单片机的IO口翻转速度很快,这就意味着基本上什么时候有输入什么时候就有输出,没有有效的输入这个电路也就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输入为零时,上面的三极管不导能,下面的三极管能将输出钳位在低电平,因为一旦输出的电压高于0.7V时,下 ...

当输入为零时,上面的三极管不导能,下面的三极管能将输出钳位在低电平,因为一旦输出的电压高于0.7V时,下面的三极管就导通将输出的电压拉低。

当输出的电压贝拉低后,
那么 输入电压和输出的电压相同吗
就是图中的  INPUT和OUTPUT 相等吗?  这时候下边的三极管还导通吗?

网友A:
那要看情况了,如果三极管没导通,那有可能输入输出都是零,如果三极管导通了,输出比输入高0.7v,也就是说将输出钳制在了0-0.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情况了,如果三极管没导通,那有可能输入输出都是零,如果三极管导通了,输出比输入高0.7v,也就是说 ...

也就是说将输出钳制在了0-0.7v

那么这个钳制作用是需要使用其他元件来实现呢?还是这个三极管自身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将输出钳制在了0-0.7v

那么这个钳制作用是需要使用其他元件来实现呢?还是这个三极管自身实现? ...

不要其它元件了,这个电路就是这个功能。

网友B:
三极管除了放大状态,还有饱和(开)和截止(关)状态。上边的三极管是NPN,基极高电平的时候饱和(导通),集电结和发射结的电平相当。

下边的三极管是PNP,基极低电平的时候饱和(导通),集电结和发射结的电平相当。

网友C:
复习大学的射随器!

网友D:
两个管子画反了吧?

网友E:
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疑问。分析下面那个三级管的时候,要从后级来分析才行!谢谢分享!!

网友F:
上管通是输出到负载到地,下管通过负载通过射极到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两个管子画反了吧?

这根本就不是推挽输出的连接啊,我也不知道这种连接到底叫什么,没有一个权威的出处,但是确实能够看到这样的用法,但是不是作为推挽输出用的

有种图腾柱连接,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