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告急 这调光电源什么接调光器

楼主(2015-05-03):
这调光电源什么接调光器

网友A:
你的图片太模糊了,看不清,如果输出端是4条线的话,那么其中2条是输出线,接LED,另外2条就是调光接口线了,这2条线会接一个0-10V的电压源,外接的电压源输入10V时,电源输出功率最低,外面输入0V时,电源输出功率最高,如果这两条线什么都不接,那也是等于输入0V,电源就会以最大功率输出,调光的原理就是改变运放的电流基准,从而改变输出电流,实现调光功能,这就是0-10V的调光原理,目前我也做了这样一款电源,是120W的,调光接口0V时是最大功率,120W,调光接口10V时是最小功率,1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太模糊了,看不清,如果输出端是4条线的话,那么其中2条是输出线,接LED,另外2条就是调光接口线了 ...

输出我接灯具上,另外两条我接上一个调光器  没反应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你的是不是0-10V调光电源,然后要确定你的调光器是哪种类型的

网友B:
三种调光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你的是不是0-10V调光电源,然后要确定你的调光器是哪种类型的

是0-10V直流调光器   问题已解决  谢谢:lol

楼主:
谢谢,看了里面有图  明纬系列的调光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