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一下大家锂电池有必要进行纹波的测试吗?

楼主(2015-05-03):
(无正文)

楼主:
问题尚未解答

网友A:
纹波对电池充电不是坏事,测它干嘛?纹波对要求直流电源稳定度高的场合适用。充电测纹波,脑子不知怎么想的。就算电池本身大不了测充放电电压电流曲线了解性能好坏也没听过测纹波,而且直流的出纹波也发明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对电池充电不是坏事,测它干嘛?纹波对要求直流电源稳定度高的场合适用。充电测纹波,脑子不知怎么想的 ...

嗯 电池测纹波确实没什么意义。可能当初跟测电源的纹波给混淆了。。
可是奇怪的是,我打AC档测电池纹波,出来的波形竟然是类似RLC振荡电路的衰减波形,我就好奇了,
这是哪来的波形?是电池跟探头,或接线夹产生振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电池测纹波确实没什么意义。可能当初跟测电源的纹波给混淆了。。
可是奇怪的是,我打AC档测电池纹波, ...

贴个图来看看?

楼主:
图已贴上了

网友B:
有点像电感的状态过渡波形,DCM,放电完毕波形

网友B:
充电器和电池都还连着吧?而且充电器还有AC供电,它的开关电源传导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和电池都还连着吧?而且充电器还有AC供电,它的开关电源传导过来的。 ...

充电器跟电池没有连着的  光测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和电池都还连着吧?而且充电器还有AC供电,它的开关电源传导过来的。 ...

忽然想起,测试的时候,旁边有网分跟频谱在用着,这不会是干扰吧,

网友C:
电池出来都是最纯净的直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忽然想起,测试的时候,旁边有网分跟频谱在用着,这不会是干扰吧,

这些仪器如果没有出故障的话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仪器如果没有出故障的话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干扰的。

电池里有PCM 波形会从那里出来的么?

网友D:
这个波形应该是探头地线引起的,你的探头地线比较长吧?
测试纹波的时候,尽可能不要用地线夹,直接用控头接触点旁边的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里有PCM 波形会从那里出来的么?

这是典型的电感波形,你的电池里面有么?

网友A:
测单纯的电池,就是连接地线稍长也没这波形。两个解释,探头(包括连接线)有问题,电池有附加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