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a中的A[13:0]引脚配置为gpio的问题

楼主(2015-05-03):
我想将5509a中的A0-A15设置为gpio口使用,下面是一个让A0-A15  15个引脚输出方波的程序,可是不管怎么样这些引脚都一直为低电平。想了好久都不查不到问题,我是菜鸟,还望大神帮忙看看

        /*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144MHz*/
    PLL_config(&myConfig);

    /*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144MHz*/
    PLL_config(&myConfig);

    /*确定方向为输出*/
        *(ioport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6c00=0x0011;
        GPIO_RSET(AGPIOEN,0xffff);
        GPIO_RSET(AGPIODIR,0xffff);
        /*循环闪烁*/
           for(;;)
           {
                GPIO_RSET(AGPIODATA,0x0000);
                   delay();
                   delay();
                GPIO_RSET(AGPIODATA,0xffff);
                   delay();
                   delay();
           }

楼主:
真的挺简单的一个程序,麻烦大神看一下,我刚学dsp,不是很了解

网友A:
CHIP_RSET(XBSR,0x0a00);//  0x0a03,也可以将A0--A13 配置成 GPIO
加上这一句试试,只有在XBSR[0:1]配置为00或11时,地址线才复用成GPIO

网友B:
会不会硬件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例程里都木有吗?很奇怪

网友C:
应该有的,楼主搞出来没

网友D:
A0-A15应该不能配置为GPIO吧     记得是McBsp的接口可以配置为IO口
不行 配置好EMIF接口   然后通过地址去改变A0-A15的状态  你看怎么样

网友E:
等大神出来解释啊,没用过这个东西呢,感觉很难学。

网友F: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的,寻求高手解决吧。

网友G(2015-07-13):
地址线是可以复用GPIO的  要先设置  CHIP_RSET(XBSR,0x0A00);  然后再设置你的AGPIOEN DIR DATA寄存器

网友H:
参考学习的吧。。这方面的我不是很明白的。

网友I:
这个程序的是没啥问题的啦。。只要延时时间够就可以输出高低变化的电平的。

网友I:
我这怀疑你的硬件问题的,,需要做外部驱动电路的,IO口的驱动能力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