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link可以在3V供电下烧录stm8s吗?

楼主(2015-05-03):
用stm8discovery带的stlink给stm8s003烧录,5V供电的话一切正常,但3.3V(用
stlink自带的引脚供电)下怎么也连接不上。电路里只有vcc和vdd间的一个104,vcap的一个105
还有reset的一个104。
是我的电路有问题还是就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A:
独立的STLINK可以烧目标板为3.3v供电的芯片,discovery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B:
3.3 V当然可以

网友B:
量下各接口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这个绝对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