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单火线电源解决方案[大集合]

楼主(2015-05-03):
征集: 单火线电源解决方案(单火线取电、单火线供电)
目的:方便单火智能开关(触摸、遥控、Zigbee开关等)研发工程师找到理想的方案,顺利开发出各类智能开关。
要求:请提供真正有用的、尽可能详细的资料,不要发一些空洞无用的东西!

网友A:
可以看看东莞市迅迪电子的单火线电源解决方案.

网友A(2017-07-01):
迅迪电子单火线方案可适用于各种智能家居开关(Zigbee智能开关,触摸开关、红外遥控开关、蓝牙控制开关、无线遥控开关[868 433 315MHz]等,适合于各种灯具(如LED灯、节能灯、荧光灯、LED灯带、日光灯[包括电感镇流器、电子镇流器类型]等),不必外部驳接接电容电阻等配件,都不会产生灯光闪烁的情况,彻底解决单火智能家居开关闪烁难题!

        迅迪电子智能开关单火线方案可根据驱动方式不同分为三种方案:
        1)可控硅方案(3-300W);
        2)通用继电器方案(3-3000W);
        3)磁保持继电器方案(3-3000W)。

        智能开关厂家可根据目标市场定位及应用场合(如:智能家居,智慧酒店,智慧教室等)来选用不同的单火线方案。

单火线电源解决方案

单火线电源解决方案

单火线解决方案

单火线解决方案

网友B(2020-07-01):
单火取电PCBA方案:
质量稳定可靠,解决单火四大痛点:
灯具易闪烁:采用典型功耗小于2.3mW(@Vout1=3.3V带载200uA时)、空载功耗趋近“”毫瓦的微功耗电源模块XD3390A,并结合先进的超低功耗电源管理技术,兼营更多种类、更小功率灯具:如要求极高的灯丝灯、灯带灯等,确保主流常用灯具不微亮无闪烁。
开关不稳定:采用7-400V超宽电压200mA大电流单火线取电模块XD3390A,解决了单火开关电路不稳定的问题(供电电流太小,整个电路处在临界状态,只要短时间出现用电过大的情况,控制电路和开关就会失控)。
触点易粘结:采用非磁保持大功率继电器结合先进抗粘合驱动技术,成本更低,负载更大,支持3W到2200W的各种主流灯具,继电器触点不粘结;
电路易烧坏:采用开关电压过零保护技术,可消除如LED灯尤其灯群开启瞬间的大电流冲击,保证开关的可靠性和寿命;采用先进的EMI和抗浪涌设计,确保即使在工业动力用电等电磁兼容环境特别恶劣场合下电路也不会损坏。质量稳定可靠是首位。
参考阅读:
http://www.xunzhi168.com/product/product97.html

单火线取电PCBA方案

单火线取电PCBA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