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串联稳压?

楼主(2015-05-03):
图中Q21,Q20的作用是什么?Q21好像没法工作

网友A:
过流保护作用,Q20检测输出电流,输出电流增大时Q20的管压降也增大,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使得Q21导通,继而使得Q20基极电流减小,从而降低出电流。

网友B:
图中Q21,Q20没法工作.

网友C:
保护电路。

网友D:
Q20必须饱和,否则关闭

网友D:
我看明白了

楼主:
这个图没有基准源比较,怎个稳压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没有基准源比较,怎个稳压呢?

楼上哪位说稳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说一下
@戈卫东

就是我这句话的上面一楼,“Q20必须饱和,否则输出关闭”

网友D:
不是稳压。类似于过电流切断保护,不过电流很小,大约几十mA的样子,取决于VB+的电压以及Q20的电流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哪位说稳压了?

是电源网那个人说的

网友F:
过流保护

网友G:
浪费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