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如何动态将调试串口设置为普通串口使用(重发,请 版主帮忙看下,多谢了)

楼主(2015-05-03):
Hi  版主:
  我用的是imx6dq芯片 使用的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 版本,请教下,如何将调试串口0设置普通串口使用,
目前 uboot传递给kernel的参数中
root@freescale ~$ cat /proc/cmd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网上搜索了下 console=null,115200 可以这样设置,但是试了下,不行,直接写个ttymxc0的测试程序,整个系统都挂掉了,

版主有没有方法,有没有大侠这样用过,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好像在make menuconfig 里面有个console的设置,选项关闭了就可以了......好久以前搞sam9x35的时候这么弄的......

网友B(2015-06-17):
楼主你好,你首先要确定串口0是否已经被设置了其他的功能,如果是的话,你需要把串口0的定义了其他功能的部分去掉才能重新定义的。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网友C:
0.0关注一下

网友D:
串口0没有被占用吧

网友E:
在make menuconfig 里面有个console的设置,选项关闭了就可以了

网友F:
楼主,想把ttymxc0改为普通串口的话,需要在uboot中设置debug串口处,修改为其他串口即可!  ----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