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485中断接收,485DMA发送问题,请教!!!

楼主(2015-05-03):
我是用的STM32F103,485串口中断接收控制指令,然后解析,再通过485DMA返回数据,现在出现的问题是:485DMA返回的数据在字符串的首位和末位都会加0x00,比如应该返回:0x01,0x41,0xC0,0x10。结果返回的数据为:0x00,0x01,0x41,0xC0,0x10,0x00。不知道哪地方出问题了,如果用232DMA返回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贴出代码,请原子哥和各位大神看看咋解决。PS:还有个奇怪的问题,程序里把串口的配置都关掉,用串口助手PC给F103发指令,还是会返回一个字节0x00
      串口配置:

view sourceprint?
0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0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打开串口的收发功能

03 /* 配置USART2,用于接收云控命令 */

04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05 /* 打开串口2接收中断 */

06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07 /* 使能USART2的DMA的发送请求 */

08 USART_DMACmd(USART3, USART_DMAReq_Tx, ENABLE);

09 /* 使能串口2 */

10 USART_Cmd(USART3, ENABLE);
     DMA配置:

view sourceprint?
0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3->DR));

02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UART2.SendBuf;

03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04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0x00;

0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06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07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08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09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10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11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12    /* 配置DMA1_2 */

13    DMA_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

14        DMA_ClearFlag(DMA1_IT_TC2);

15    /* 使能DMA1_2发送完成中断 */

16    /* 使能DMA1_2,用于发送摄像机命令 */

17    DMA_Cmd(DMA1_Channel2, ENABLE);

18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2, DMA_IT_TC, ENABLE);

      串口接收中断:

view sourceprint?
1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2 {

4     if(SET == 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5     {

6         Command_Receive();

7     }

8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USART_IT_RXNE);

9 }
    DMA发送:

view sourceprint?
1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8);

2 delay_us(100);

3 DMA_Cmd(DMA1_Channel2, DISABLE);

4 DMA1_Channel2->CMAR = (uint32_t)UART2.SendBuf;

5 DMA1_Channel2->CNDTR=UART2.SendDataLen;

6 DMA_Cmd(DMA1_Channel2, ENABLE);
    串口发送完成中断:

view sourceprint?01 void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void)

02 {

03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2) != RESET )

04     {

05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2);

07       USART_ITConfig(USART3,USART_IT_TC,ENABLE);

09     }

10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E2);

11       DMA_Cmd(DMA1_Channel2, DISABLE);

14     while(RESET == 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TC))

15     {

16     }

17       delay_us(100);

18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USART_IT_TC);

19       USART_ITConfig(USART3,USART_IT_TC,DISABLE);

2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