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开发

楼主(2015-05-04):
安卓和ios都可以读取蓝牙设备的rssi,请问如何用单片机读取,需要用什么型号的蓝牙模块?求各位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A:
蓝牙转串口模块很多百度,淘宝去搜吧

网友B:
那就要看你买的蓝牙模块有没有对应的读取rssi值的AT指令了。

网友C:
蓝牙协议中有这个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