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关于 STM32 的ht16c22 的驱动程序

楼主(2015-05-04):
上传一个HT16c22的驱动程序

网友A(2016-12-23):
概述
HT16C22/HT16C22G 是一款存储器映射和多功能 LCD 控制 / 驱动芯片。该系列芯片显示模式有 176 点 (44×4)。HT16C22/HT16C22G 软件配置特性使 得它适用于多种 LCD 应用,包括 LCD 模块和显 示子系统。HT16C22/HT16C22G 通过双线双向 I2C 接口与大多数微处理器 / 微控制器进行通信。

特性
工作电压:2.4V ~ 5.5V
内部 32kHz RC 振荡器
Bias:1/2 或 1/3;Duty:1/4
带电压跟随器的内部 LCD 偏置发生器
I2C接口
两个可选 LCD 帧频率:80Hz 或 160Hz
多达 44×4 位 RAM 用来存储显示数据
最大显示模式 44×4:44 SEGs 和 4 COMs
多种闪烁模式
读 / 写地址自动增加
内建 16 级 VLCD 电压调整电路
低功耗
提供 VLCD 引脚来调整 LCD 工作电压
采用硅栅极 CMOS 制造工艺
封装类型:48LQFP,52QFP,chip 和 COG

网友A:
不如发个手册

网友B:
貌似这个很多显示屏都是用的这个控制器。

网友C(2017-02-22):
请问一下,程序里面的testack这个函数貌似获取到应答信号也没有哪里用到这个返回值,有什么用呢?

网友D(2018-08-12):
为何我的显示不正常,没写数据还是有显示

网友E(2022-06-04):
这个芯片有点意思, 这些天我也在玩。

网友F(2022-08-13):
不错的,得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G(2022-11-19):
谢谢分享!有没有HT16C23A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