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问题

楼主(2015-05-04):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 我用stm32f103zet6 做的智能卡协议 为什么在stm32f103c8t6上面不可以用??不是串口管脚号 时钟什么都一样吗?请问一下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啊?stm32f103zet6 用的是串口3 ,stm32f103c8t6用的也是串口3 ,还是说stm32f103c8t6这个串口3 不支持智能卡协议吗?

楼主:
不过stm32f103zet6这个我用的是144脚,stm32f103c8t6用的是48脚的

网友A:
换了芯片,相应的对照原理图更改下配置啊。。。

网友B:
接的PB10,PB11吗?

网友B:
连的哪个脚,程序的初始化部分发上来看看;

网友C:
应该是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芯片,相应的对照原理图更改下配置啊。。。

都是使用的72MHz,管脚也是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的PB10,PB11吗?

是的,接的USART3的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初始化的问题

初始化通过了啊;如果初始化出错的话,不是应该进入硬件错误那个函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始化通过了啊;如果初始化出错的话,不是应该进入硬件错误那个函数吗? ...

初始化错误不会进错误中断。没有原理图。没有程序。谁知道你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始化通过了啊;如果初始化出错的话,不是应该进入硬件错误那个函数吗? ...

初始化通过了只是说明语句能执行,不代表是按你想实现的功能正确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的哪个脚,程序的初始化部分发上来看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SC_USART_GPIO_CLK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ENABLE);

        /* Configure USART CK pin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C_USART_PIN_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C_USART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Tx pin as alternate function open-dra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C_USART_PIN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C_USART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martcard Reset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C_PIN_RESE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C_PIN_RESET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SetPrescaler(SC_USART, 0x05);
        USART_SetGuardTime(SC_USART, 16);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77;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_5;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C_USART,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Enable;
        USART_ClockInit(SC_USART,&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SC_USART Parity Error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SC_USART, USART_IT_PE, ENABLE);

        /* Enable the SC_USART Framing Error Interrupt */
        USART_ITConfig(SC_USART, USART_IT_ERR, ENABLE);

        /* Enable SC_USART */
        USART_Cmd(SC_USART, ENABLE);

        /* Enable the NACK Transmission */
        USART_SmartCardNACKCmd(SC_USART, ENABLE);

        /* Enable the Smartcard Interface */
        USART_SmartCardCmd(SC_USART, ENABLE);
这个是我的初始化, gpio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错误不会进错误中断。没有原理图。没有程序。谁知道你的问题。。。。 ...

我上次换芯片的时候初始化错误就进入了硬件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错误不会进错误中断。没有原理图。没有程序。谁知道你的问题。。。。 ...

stm32f103c8t6 这个板不是我的,就是一个最小系统板,就只是把所有管脚接出来了 ,他们把原理图丢了,我也没有啊;

程序初始化以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77;
晶振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 ...

为什么是OD输出?波特率为什么是96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OD输出?波特率为什么是9677?

因为7816协议只有一根I/O线,然后提供给智能卡的时钟算出来波特率就是9677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77;
晶振好吗?

这个就不清楚了~~但是在stm32f103zet6这个上面是正常的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当普通串口用,发数据,看是否有波形;
比如发0X55,正常的话,应该是方波;

没波形的话,估计串口初始化都不对;

网友E:
封装都变了。管脚配置有可能也要变一下。

网友F:
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