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实战演练逻辑篇20:SDRAM电路设计

楼主(2015-05-04):
SDRAM电路设计
本文节选自特权同学的图书《FPGA设计实战演练(逻辑篇)》

         如图3.39所示,SDRAM的电路很简单,只要将地址总线、数据总线、控制总线连接到FPGA的I/O口上即可。由于使用的是SDR SDRAM,应用中速率一般在100MHz左右,没有必要做等长处理,只要确保整体的走线长度不要过长,SDRAM的时钟走线干净可靠即可。此外,SDRAM的时钟信号SD1_CLK也不能随便找个FPGA引脚就乱接。(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图3.39 SDRAM存储器接口电路
         如图3.40所示,在FPGA这端,我们是把SD1_CLK专门连接到了PLL1_CLKOUTp这个引脚上。这个引脚有什么特别的,它又有什么学问?它的作用和它的名字一样,我们可以先找到它下面的一个引脚名为PLL1_CLKOUTn,他们是一对的,他们的时钟源是来自于FPGA的PLL。为什么PLL输出的时钟一定要有专门的这样一对引脚呢?和前面的全局时钟网络存在的意义有异曲同工之妙。PLL到这对引脚上的延时相对是比较受控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更低延时、更稳定可靠的时钟信号。SDRAM的时钟高达100MHz以上,所以就必须使用这个专用的引脚。(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图3.40 FPGA端的SDRAM时钟引脚连接电路

网友A:
谢谢,最近可能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