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单片机c语法问题

楼主(2015-05-04):
        unsigned char Login[11]={0x00};
        Login[6]=  FingerNumber/256;
        Login[7] = FingerNumber%256;

        Login[9]=  (0x7e+Login[6]+Login[7])/256;
        Login[10]= (0x7e+Login[6]+Login[7])%256;

我想问一下,这样可以实现吗?需不需要对((int)0x7e+(int)Login[6]+(int)Login[7])处理?

楼主:
unsigned int FingerNumbe 无符号整形

网友A:
应该是这样:
Login[9]=  ((unsigned int)0x7e+Login[6]+Login[7])/256;
Login[10]= ((unsigned int)0x7e+Login[6]+Login[7])%256;
(把0x7e强制转型后,后面Login[6、7]会自动转的。)

网友B:
有可能溢出

楼主:
事实验证,不需要进行强转,执行的时候会自动强转!谢谢各位!

网友C:
一个好的编译器会给出一个警告。
这种转换最好加上一个 (unsigned char) 强制, 无论编译器是否自动强转或是警告与否

网友D:
如果溢出会对结果造成影响当然需要转换一下

有时是有意利用溢出功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事实验证,不需要进行强转,执行的时候会自动强转!谢谢各位!

是自动转换为默认的类型,一般是int,为了方便还是加上一个类型的好,比如 1234U,12L等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F:
取余可能无影响,因为本来就在低八位,直接取低八位就好;
“/256”之前最好还是执行类型转换,防止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