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关于STM32和MLX90316的SPI数据通讯问题

楼主:
我在用STM32的SPI通讯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求大神们帮助
1、我用MLX90316他的板子上只有MOSI,但是电路图却是和单片机的MISO相连,并且数据手册上也是说

在主器件启动时 ,/SS, SCLK, MISO不需要定义,只要从器件在第一帧传输前会被重新同步。
从器件启动(上电或者发生内部错误后)持续16ms,而第一帧也将在这16ms后发送。在这段时间内从器件将忽略/SS和SCLK, MISO处于HI-Z状态(例如高阻抗)直到/SS选择从器件。MLX90316再启动阶段则可以接收主器件发送的任何信号。

我想问这个管脚是要连接在那里?
2、接着上面的问题,由于只有一个MISO或MOSI,我需要怎样设计才能只是主器件接收数据,从器件发送数据?
3、我在没有连接器件的时候,初始化后,会自动接收32位的FH,请问有人出现过类似状况么,是什么原因呢?
4、我使用的是nrf24l01的接口接我的从器件。。至少板子上画的是用于接24l01的接口。。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求大神帮忙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2015-05-04):
最好发个图上来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另外哪个是主啊?STM3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发个图上来看看,是否有问题;

C:\Users\lobster\Destop
这个是数据手册上的电路图,主机是STM32F103ZET6
麻烦您了

网友B:
从原理图看,90316的spi是半双工,所以90316的mosi与stm32的mosi和miso连在一起。也就是按你的图连接就对了

网友C(2015-11-05):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图看,90316的spi是半双工,所以90316的mosi与stm32的mosi和miso连在一起。也就是按你的图连接就对了 ...

这7个脚怎么还有两个.#SS1,#SS2.这个和STM32F4上的串口怎么接,初学求教,谢谢

8X%@)L9)MRTG$XB}_NOI4ZD.png (106.52 KB )

网友C:
没有大神吗:'(

网友D(2016-01-18):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