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金升阳隔离DCDC电源模块EMC解决方案咨询

楼主(2015-05-04):
请问这个图中的EMC解决方案中的电容CY1和CY2(1nF/2KV)是起到什么作用的,该图是单路输出的情况,如果是正负双路输出,这个电容改如何布置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您好!
1、这个电容主要用于滤除共模噪声,在传导及辐射实验过程中,可以尽量小的减小电源模块对其他设备的影响。
2、如果是双路的产品y电容建议加在输入的GND和输出的0V之间,以及输入的Vin和输出的+V0之间。

   详细可以致电我司020-38601850转8832

网友B:
内信版主一下

网友C(2019-01-24):
对版主的解释,我还是有点难以理解。
按说共模干扰信号是共大地的信号,要么在输入端通过共模电感把它堵住,
要么通过Y电容把该信号传导到金属外壳上,从而使该信号不流经线路板上线路。
而金升阳的方案恰恰是把该信号倒出到线路板的地和电源上,
是何道理呢??

望版主告知!!!

网友C:
打了金升阳的020-38601850转8832的电话,咨询了技术人员,
这2个电容主要用于模块的EMI滤波,

在此对金升阳的技术支持人员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