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双积分ADC电路零值偏移

楼主:
仿的一个双积分ADC电路。测试PT100热电阻,现在测量120欧电阻和240欧电阻时,计算出来的电压值有偏差,进而算得电阻也不准,测阻值较的小电阻时偏高,测阻值较大的电阻时偏低。
用示波器观察了下,下图R13两端的电压,分别对应223mV和118mV,其中223mV是运放反向积分时的基准电压,118mV对应的其实是正反向积分的分界电压。被测电压一般比这个值低,运放是反向积分,对基准电压积分时,因为基准电压比这个值高,所以是正向积分。

问题在于,测量不同电阻时,这个电压略有变化,不是一个固定值。

SCHEMATIC1 _ MCU.pdf

楼主(2015-05-15):
感觉这个是无法消除的.
现在放弃计算电压和电阻了.
想改成直接利用PWM波输出4-20mA。
可发现在0-400度时,温度-电阻曲线不是斜线,这样也不能将计算的时间等比成PWM波的占空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