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源滤波器运放的参数怎么估算?

楼主(2015-05-04):
设计了一个有源滤波器二阶低通,LM358什么波形进去出来的都是三角波,只是幅度小了.换了一个带宽10Mhz的,出来的是正弦波了.
有源滤波器的运放参数应该怎么定?

网友A:
增益带宽积。

你的二阶低通截止频率是多少?

网友B:
首先是需要根据要处理的信号频率来选择合适的运放参数,比如GBP、SR之类

网友C:
一边仿真,一边调整,可以省很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带宽积。

你的二阶低通截止频率是多少?

按照截止频率100khz来设计的,滤波器设计应该有个估算方法的吧?截至频率什么的都是计算参数而已.

首先要确定衰减系数,即输出幅度/输入幅度,然后才可以计算时间常数确定R和C的数值。输入正弦波频率为截止频率时,衰减0.7,根本不能实现滤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截止频率100khz来设计的,滤波器设计应该有个估算方法的吧?截至频率什么的都是计算参数而已. ...

按 LZ 提供的滤波器指标,用工具软件设计了一个。结果表明带宽增益积至少要 7.3892 MHz:

而 LM358/LM324,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带宽增益积只有 1 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