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这个4-20mA输出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5-05-04):
这是个由Vdac的电压大小来控制4~20mA电流输出的电路,但是对其原理不是很理解,还请各位大神帮忙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A:
要用MOSFET才好,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电流并不相等,会引入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MOSFET才好,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电流并不相等,会引入误差

嗯,可不可以把这个电路的原理指点下啊?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可不可以把这个电路的原理指点下啊?谢谢了。

可不可以先谈一下自己的见解,不要让别人从0谈起吧

楼主: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根据运放“虚短”,第一个运放的负端和正端电压一样,都是Vdac,又根据运放的“虚断”,R2上流过的电流为Ir2 = Vdac/R2,所以R1两端的电压为Vr1 = Ir2 * R1 = (Vdac/R2) * R1,因为R1 = R2,所以,Vr1 = Vdac,因此第二个运放的正端输入电压为VCC - Vr1 = VCC - Vdac,根据虚短,RS下端的电压为VCC - Vdac,所以流过RS的电流为(VCC - (VCC - Vdac)) / RS = Vdac / R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根据运放“虚短”,第一个运放的负端和正端电压一样,都是Vdac,又根据运放的“虚断”, ...

正确

网友A:
注意一个地方,R1和R2的电流只是近似相等。误差取决于三极管的贝塔值

换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一个地方,R1和R2的电流只是近似相等。误差取决于三极管的贝塔值

嗯,知道了,还有个问题,三极管什么时候导通呢?或者说为什么用三极管?

网友B:
后级叫做电流放大级,放大倍数为R1/RS

网友C:
要扩流这是何必呢,直接减小R1的值就行了,如果后级改为MOS管的话,可以起到RS的作用

网友D:
运放。。。我有些地方也搞不太懂,等大家解释看看~

网友E:
一级即可

楼主:
嗯,运放部分我自己摸索着明白的差不多了。还有一个疑问:三极管什么时候导通呢?或者说为什么用三极管?是为了放大电流吗?还是什么?

网友F:
统一LS,一级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统一LS,一级即可

一级可以恒流,但负载还能接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运放部分我自己摸索着明白的差不多了。还有一个疑问:三极管什么时候导通呢?或者说为什么用三极管? ...

你说的导通是什么概念?有电流流过算不算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导通是什么概念?有电流流过算不算导通?

算,运放输出弄的不清楚,还请大神帮忙分析下运放输出端的工作原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算,运放输出弄的不清楚,还请大神帮忙分析下运放输出端的工作原理。

这个电路中去分析是否导通是没有意义的。在数字电路中去分析导通与截止来确定电路是“0”还是“1”状态才比较有意义。

网友H:
此电路易产生自激;建议加入积分和微分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扩流这是何必呢,直接减小R1的值就行了,如果后级改为MOS管的话,可以起到RS的作用 ...

此电路应用在什么地方吗?变送器上,实际上,前面一级可以当作电压输出0-5V,后面那级电流输出。

网友I:
两个压控电流源而已。第一级对 GND 的参考,第二级是对VCC的参考。
第一级的电流源把对地变化的电压变成对VCC参考的电压。
目的是让电路对地负载输出电流。。。

网友J(2015-11-04):
没想到我设计的这个电路,这么多帖子讨论。
我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
首先,这个电路的目的是获得一个压控的对地的恒流源,输入的是对地的电压,输出的是对地的电流。
先看第二级,本身就是一个压控恒流源,运放同相端到电源的电压U等于RS上的电压,输出电流等于U/RS.
再看第一级,也是一个压控恒流源,集电极和发射极电阻相等,其作用是把对地的输入电压,倒相为第二级用的对电源的电压。
如果说缺点,就是取集电极和发射极电流相等,一般现在的三极管,HFE都在200左右,引起的误差也不大,是想1%误差的电阻,获得的恒流源误差多大。
也试过换FET管,可是发现换了FET管后容易震荡。

网友K(2017-03-08):
这个电路,如果采用普通运放,当电流很小的时候,可能存在鬼到鬼能力不足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没想到我设计的这个电路,这么多帖子讨论。
我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
首先,这个电路的目的是获得一个压控的 ...

GS电容较大,加一个反馈电容即可了。

网友L:
就是要用轨到轨运放

网友M(2017-11-16):
引用 网友A:
一级可以恒流,但负载还能接地吗?

请问下,这句话具体什么意思呢?

网友N:
学习恒流源的设计

网友O(2018-05-14):
楼主你好,这个电路,我实际搭起来后,实测,可以测到高的20ma,但是低端部分达不到,从300R负载电阻两段测的电压始终2V就下不去了. 应该最少到1.2V的.不知道跟R1和R2阻值有关吗.我用两个100K的.楼主有测试过这个电路吗.请指教下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好,这个电路,我实际搭起来后,实测,可以测到高的20ma,但是低端部分达不到,从300R负载电阻两段测的电压 ...

第二级超出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快接近电源上轫的极限。

网友O:
引用 网友B:
第二级超出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快接近电源上轫的极限。

zyj9490坛友师傅,你指点的这个地方有道理,多谢;
还有这具体问题想请教你,我用的是LM258,他的VCM 是0-28V,运放供电约20V.
你指的是第二级的正相端超出VCM范围吗?,还是什么.
另外是也是说正相端快接近电源上轫极限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B:
第二级超出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快接近电源上轫的极限。

还有,按你的意思,我是放弃这个电路换其他电路;还是说可以调整一些器件的参数,仍然可以使用这个电路达到目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O:
还有,按你的意思,我是放弃这个电路换其他电路;还是说可以调整一些器件的参数,仍然可以使用这个电路达到目 ...

电源保持不变,接到8脚,串四个二极管4007再接到R1和RS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O:
zyj9490坛友师傅,你指点的这个地方有道理,多谢;
还有这具体问题想请教你,我用的是LM258,他的VCM 是0-28V, ...

按资料手册,输入范围是0-VCC-1.5,为考量IC的离散性,取2.5V为宜。

网友O:
引用 网友B:
电源保持不变,接到8脚,串四个二极管4007再接到R1和RS即可。

实测,是可以的,按你的指点改后,可以到低端和高端;值跟预期计算值吻合,有一点点误差.多谢.

网友P: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电路的作用是啥,最终Irs=Vdac/Rs,这个作用是啥

网友Q:
这个可以工作的,可能在0 mA,0.1 mA性能不会太好
这个可以工作的,可能在0 mA,0.1 mA性能不会太好 ?
这个可以工作的,可能在0 mA,0.1 mA性能不会太好 ?
这个可以工作的,可能在0 mA,0.1 mA性能不会太好
这个可以工作的,可能在0mA,0.1mA性能不会太好
这个可以工作的,可能在0mA,0.1mA性能不会太好
感谢分享

网友O:
引用 网友P: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电路的作用是啥,最终Irs=Vdac/Rs,这个作用是啥

坛友,你这是明知故问还是什么意思.  电路作用是电压转电流啊,输出4到20mA信号.

网友R(2018-06-15):
对地输出4-20ma有啥好处?

网友S(2025-01-19):
这是对地输出

网友T:
这个电路看着可以
大概率无法正常工作
电流在0或者很小时候工作不正常的

网友T:
这个可以工作的,可能在0 mA,0.1 mA性能不会太好 ?

网友T:
大概率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T:
这个电路实际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仿真的时候可能没有问题

信号小时的共模信号问题,4-20ma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