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nano系列的智能卡接口SC如何当普通的串口使用?

楼主(2015-05-04):
因为功耗关系,选择了新唐的nano120se3bn作为一个控制器.其中串口0,1刚好作为2个串口设备的接口, 系统还剩下串口打卡器,wif转串口,蓝牙转串口; 因此需要3个串口, 看到SmartCard 智能卡接口也可以作为uart,1, 请教具体怎么操作?

2,与系统自带的串口0,1相比,有哪些不一样,?

请坛友们指点迷津.

网友A:
\BSP Library\Nano100BSeriesBSP_CMSIS_V3.00.000_NuEdu\SampleCode\StdDriver\SCUART_TxRx
官方BSP包裡面有SC當串口的sample code

差別的話大概是剩4 bytes FIFO,FIFO比較少,串口0有16 bytes
只能拿來做基本的UART傳輸資料,其他IrDA,LIN,RS-485功能一概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SP Library\Nano100BSeriesBSP_CMSIS_V3.00.000_NuEdu\SampleCode\StdDriver\SCUART_TxRx
官方BSP包裡面 ...

你俩的名字可真够接近的

楼主:
霍华德和哈弗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俩的名字可真够接近的

我猜他们俩可能不是一个人,,可能一个被先注册了

网友D(2017-11-10):
我想问下这种情况硬件如何连接  一个data 一个clk 哪个是tx 哪个是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