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感觉系统时钟不对,是不该设置熔丝位?

楼主(2015-05-04):
从淘宝买的开发板,是51的,插上转接板,可以编程AVR。

但是我用该开发板开发的程序,感觉定时不准,老是比应该的定时时间长好多!

有网友建议我是不是使用的默认的熔丝位,小白,我才想到是不是熔丝位的问题,我使用的烧写软件是Progisp,我想按下图方式配置熔丝位,(我已咨询过客服,晶振是12MHz),选中如图中那项,单击写入,结果就把芯片锁死了,接连锁住两个芯片?

我该怎么办?这是怎么回事?

不敢再改熔丝位了!

网友A:
你选错熔丝了,不是外部RC,而是外部晶振荡器。
解决办法:想办法产生一个外部时钟源加到OSC_IN的引脚,再通过这个软件把熔丝改回来。

网友B:
还有个办法,使用有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错熔丝了,不是外部RC,而是外部晶振荡器。
解决办法:想办法产生一个外部时钟源加到OSC_IN的引脚,再 ...

谢谢您的回答,确实选错了!
我想挽救我的atmega16a,我手头有有源晶振,但是OSC_IN引脚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办法,使用有源晶振

谢谢您的回答!感觉您说的能解决我的问题。

我从淘宝买了有源晶振,从网上查资料,如下:
这里说,将芯片置入最小系统或开发板中……。
先说开发板,我的开发板是51开发板,但加上转接板,可以编程AVR,我也找到了开发板上的晶振的位置,并且也可以将开发板上的晶振拆下来,我也可以像上图的那样,将有源晶振的3号(OUT1)引脚想法连在单片机的XTAL1引脚上,我也可以给有源晶振上VCC=5v的电压,可是我从开发板上无法找到GND,我是不是应该将有源晶振的GND和开发板上的GND公地,才可以吧?我必须得找到开发板上的地吧?

另外,我也搭建好的一个最小系统,并且按网上的方法,为这个最小系统配置了有源晶振,并且也成功实现了即便是被锁死的单片机,也能够运行其内部的程序,这些都成功了。可唯一的问题是我的最小系统没有ISP下载线,无法用progisp软件重新设置熔丝位。我现在在想法自己制作一条isp下载线,连到最小系统上。

综上,如果用开发板,我不知该怎样连有源晶振;如果用最小系统,又没有ISP线……

我现在想学习如何制作ISP下载线,我的方向对么?

请指教,谢谢!

楼主:
谢谢您,请您看看5楼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感觉您说的能解决我的问题。

我从淘宝买了有源晶振,从网上查资料,如下:

小问题搞这么复杂干吗?仅仅需要一个时钟信号而已,随便用CMOS门电路搭个振荡电路或者使用其它能正常运行的单片机在引脚上产生规律的方波输到XTAL_IN,这不就结了么,再或者直接从正常运行的单片机的XTAL_OUT接到被锁单片机的XTAL_IN上就行了,根本就不需要有源晶振。

网友A:
如果你确实买了有源晶振,要用的话也很简单,将有源晶振的电源接上,输出引脚就会产生方波,再用线将这个引脚接到板子对应的XTAL_IN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问题搞这么复杂干吗?仅仅需要一个时钟信号而已,随便用CMOS门电路搭个振荡电路或者使用其它能正常运行 ...

新手,不明白其中原理,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实买了有源晶振,要用的话也很简单,将有源晶振的电源接上,输出引脚就会产生方波,再用线将这个引 ...

谢谢!明天我试试

网友A:
被锁死的芯片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外部的时钟信号,你要做的就是产生一个时钟信号连到被锁死的芯片上,这样芯片就可以运行了,你就可以用软件改写熔丝位到正常的状态,然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明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锁死的芯片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外部的时钟信号,你要做的就是产生一个时钟信号连到被锁死的芯片上,这样芯片 ...

谢谢,这回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实买了有源晶振,要用的话也很简单,将有源晶振的电源接上,输出引脚就会产生方波,再用线将这个引 ...

谢谢您,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