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大家好,请教芯塘M051的96位唯一ID怎么读取。。。。

楼主(2015-05-04):
有参考例程吗?????????????????????哪里可以下载到??? 给个链接出来。。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588536-1-1.html  下载  Nuvoton ISP FW Source Code v2.6.zip   这个里面有

网友B:
开发时候其实用不上吧?

网友C:
我估计开发的时候用不上
楼主做这干啥啊

网友:
没见过这种例程。不知手册提供了方法没,肯定是读某个寄存器。

网友D:
没见到过,例程里也没有,应该用汇编读某个特别的寄存器。

网友(2015-06-17):
这个真没有见过的,估计真没有例程。没用过

网友E:
没有用过,读ID这个不知道干啥用啊。。

网友F:
还没有见过谁会读ID的呢,这个应该比较难。

网友F:
话又说回来,如果能很容易读,那么就可以做硬件加密的算法了。

网友G:
估计是在某个特殊的寄存器放着,看看数据手册有没有。

网友G:
或者看一下相关的最新版的头文件里面有没有定义这样的宏。

网友H:
试一下GCR->PDID,可以读出产品设备识别码。具体看datasheet——TRM_M051(BN_DN_DE)_Series_SC_Rev1.00

网友B:
楼上的好认真啊,一般人不会看这么仔细的。

网友I:
这个没有干过这个,等大侠前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