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串口问题

楼主(2015-05-04):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
KL25上外接了两个串口模块,分别接UART0,UART2,
但是当我的UART0模块拔掉后,UART2的数据发送也出现了问题。在单步调试下,发现UART0的初始化程序部分执行不下去了
具体到这一句:NVIC_EnableIRQ( UART0_IRQn );   程序就卡住动不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如何避免?

网友A:
请问你的工程时自己写的,还是基于官方例程,使能单个UART操作时,有出现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工程时自己写的,还是基于官方例程,使能单个UART操作时,有出现问题吗/ ...

自己写的。
单个的UART0或者UART2是没能问题的。或者在拔掉UART0模块后,把NVIC_EnableIRQ( UART0_IRQn ); 注释掉,也是OK的。
可问题是我现在就是要两个串口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写的。
单个的UART0或者UART2是没能问题的。或者在拔掉UART0模块后,把NVIC_EnableIRQ( UART0_IRQn ); ...

建议你使用FRDMKL25的官方例程,在它上面的进行修改,因为单从现象上,我很难判断你的问题所在

网友B(2017-09-16):
楼主,我和你遇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我在使能定时器中断的时候,卡住了,必须要手动暂停继续,才能继续跑,要不然一直就卡在那。不知道楼主当时解决这个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