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设备无法识别的问题

楼主:
STM32_USB-FS-Device_Lib_V3.0.1的固件库
通过USB数据线连接计算机无法识别
中断调试发现进入到USB_Istr()函数中只执行了Device_Property.Reset()函数
其他函数未执行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有可能是硬件上的bug导致的么?

网友A(2015-05-04):
有可能硬件问题;
有个1.5K上拉电阻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硬件问题;
有个1.5K上拉电阻接了吗?

这是我的原理图,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15-06-11):
再求高人指点!!

网友B:
感觉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如果插在计算机上什么反应都没有,和没插时一样,应该检查总线偏置(你的电路里好像看不到);如果提示有设备插入,但无法识别,检查你的接线和软件。

网友D:
这要观察具体现象,用sub测试工具看,或者用示波器看dp、dm有无信号或者电平上拉及枚举动作,还有也可以在仿真上看usb中断向量,看程序跑那里去了,如果没有枚举,你可以上拉一1.5k电阻,看电脑提示什么。总之你说“连接计算机无法识别”这讲的很笼统,要看电脑具体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