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人焊过贴片功率电感吗?求指导

楼主(2015-05-04):
就这种电感(4r7)
要焊在万用板(洞洞板)上。以后会焊在PCB板上,PCB板的底座如何设计?

网友A:
焊盘取大些就行。这个很纠结吗。。。。

网友B:
找footprint ,一般是两个同样大小的方形焊盘。

网友C:
量出焊盘大小和间距,然后照着画就可以了

网友D:
问的是焊接问题还是封装问题?
焊接,热风枪吹吹焊盘,立马将电感贴上去,再轻微补焊
若是封装,详见手册

网友E:
用卡尺量出尺寸,然后在PCB 库上画出来,如果担心尺寸不对,就1:1打印出来比一比。再修改

网友F:
这不很简单。。把焊盘做大点,方便手工焊接
我接触过胜美达、顺络、钧宝、TDK的此类产品,都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