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模拟开关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5-05-04):
想问一下,一个模拟开关的可以输入的信号如果是正负双极性的,从datasheet中的哪个参数可以确定?
是轨对轨就可以确定,还是在ANALOG SWITCH下的Input Voltage Range这个参数?

网友A:
还要看工作电压,当然这里有两种,一种是双电源工作电压的,一种是内置了电荷泵产生负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