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1808 EMIF与dm9000连接

楼主(2015-05-04):
1808 EMIF和DM9000AEP连接后,

驱动加好后,要么出现 dm9000 status check fail: 22之类的错误
修改时序 要么就会出现读取F0寄存器 与DM9000_PKT_RDY位与 得到为0

总觉得是时序问题, EMIF与DM9000AEP 使用ASRAM连接方式时序 帮忙详解一下
谢谢。

楼主:
最后配置成8bit模式  可以ping通  16bit模式不可用
查看和E2PROM连接的有个引脚EECS  被拉高  就是8bit模式  取掉 16bit模式可用,能ping通
但是用iperf测试 速度只有1.25MB/s左右,
用两块板子对测 速度依然这样

网友A:
顶起来,大家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