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仪表放大器个人不容易软件校正的误差项

楼主(2015-05-04):
CMRR,PSRR,RTI噪声,失调电压温漂,增益温漂,非线性误差
除了这几项,还有什么我没考虑到的?

网友A:
把datasheet拿来翻翻看不就知道了?里面的参数还不够你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atasheet拿来翻翻看不就知道了?里面的参数还不够你考虑的?

显然这问题是翻datasheet的结果

网友B:
这些东西。

谢谢大家!

都没有用!

再次感谢大家!

从理论上来说。

你应该在所有条件下测试你的电路。

你说的这些所谓的指标仅仅是行业协会制定的。

用于标明一个放大差动电路的。

有的指标可能是实事求是的实测结果。

有的可能是最坏情况结果。

总值于你的电路肯定无法一样。

你的电路在你的工作条件下要达到足够的精度。

包括温度变化电源电压变化以及电阻电容等最坏变化情况。

所有可能的情况你都要测试。

而且都要达到预期的设计指标。

如此一来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了。

你甚至可以在对于电路原理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做到这一切。

开发一个合格的产品。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仪表放大器。

谢谢大家!

仅仅就是一个差动放大器。

也就是一个减法器。

没有什么特别的。

失调电压要么可以人为消除或其放大器本身就足够小。

偏执电流也应该足够小。

偏执电流和失调电压共同组成了输出的误差电压也就是真正的offsetERROR。

谢谢大家!

OffsetError本质上可以消消除。

而且与所谓的共模电压没有关系。

OffSetError就是OffsetError!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差动方电路本来就不存在共模电压的问题。

谢谢大家!

是教科书非要这么脱离实际地说。

所以大家就错误地认为存在所谓的共模电压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差动方大电路仅仅存在OffsetERROR和放大倍数有限导致的误差。

谢谢大家!

但开环放大倍数导致的误差很小可以忽略。

再次感谢大家!

对于方波类应用只要消除了OffsetError其稳态的精度是足够高的。

但对于交流类应用开环放大倍数随频率降低所以交流放大精度肯定随频率降低。

绝大部分运放和仪表放大器是针对方波类应用的而不是针对交流放大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