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新手求助—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5-04):
芯片是AD7656

不知道LSR和FSR是什么意思。求助。

网友A:
每一个数字所代表的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数字所代表的电压值。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有些不懂,那是代表哪个电压?

网友A:
AD 的原理。

AD 干什么? 把模拟电压数字化。
AD 值有量纲吗? 没有。
AD 值有小数部分吗? 没有,全是整数。
假如 AD 值是 1,它代表的真实电压是多少?  就是上面这些公式的值。
假如 AD 值是 2,真实电压又是多少?  2 乘以上面的公式。
假如 AD 值是 3,真实电压是多少? 3 乘以上面的公式。
依此类推。
为什么有三个公式? 因为针对不同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