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 调试问题:gdi-error [40409]: no answer from the swim:

楼主(2015-05-04):
好!
在刚安装了ST-TOOLSET 4.3.6的官方版本 +  WINXP 的驱动后,用的仿真器是ST-LINKV2 , 调试时,刚启动debug按钮,一直报错误:
“gdi-error [40409]: no answer from the swim: check chip connections and power supply; try a power on reset”
检查 连线正常,电源电压正常。
2、再用之前买的 STM8S-DISCOVERY 的小目标板测试,发现启动仿真同样存在该类错误。
3、不用ST-LINKV2  仿真器,用 DISCOVERY的 自动仿真器 也同样问题;
4、 怀疑STVD 的软件问题,从官方下了重新装,仍然存在。版本是4.3.6

请教,之前有谁遇到该类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之前调马达,USB线太长了,报丢掉调试器;SWIM线太长,报找不到目标MCU。你看看,是不是你的USB线太差,或是SWIM线太长?

网友B:
换台电脑试下;

用DISCOVERY板上的仿真器,调试DISCOVERY的硬件也不行吗?

网友C:
用户电路板要外接电源的,ST-LINKV2  仿真器的VDD脚不是用来供电给用户电路板,而是用来检测用户电路板有没有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台电脑试下;

用DISCOVERY板上的仿真器,调试DISCOVERY的硬件也不行吗?

好啊,之前用的是可以,1年后重新用DISCOVERY的板就跟 新买了个ST-LINKV2 一样的问题,奇怪。STVD 也重装了,系统XP的(就担心WIN7的不兼容特意重装),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户电路板要外接电源的,ST-LINKV2  仿真器的VDD脚不是用来供电给用户电路板,而是用来检测用户电路板有没 ...

目标板VDD是外接的, DISCOVERY 是直接用USB的,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台电脑试下;

用DISCOVERY板上的仿真器,调试DISCOVERY的硬件也不行吗?

估计只剩换电脑了,遇到这中问题奇怪了,用个调试也不容易:'(

楼主:
其他人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求解。谢谢

网友D:
哎,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把线拔了重新烧,同求解决方法

网友E(2015-12-22):
Vcap引脚的电容更换为470nf~2uf。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一些无法仿真的问题,重新更换一下NRST引脚的电容,更换为104电容。(不加10K电阻也可以)

网友E:
1、更换Vcap引脚的电容,千万不要虚焊!(470nf~2uf)。本人用1uf的贴片电容。
2、更换NRST引脚的电容,更换为104电容。(也可以不加10K电阻)
3、VCC和VDD之间加上104滤波。最好是106和104。没有106也可以。
4、升级STVD软件版本!
基本上无法仿真、烧写都是这类问题!如果电路比较大,可以先把电路中其他供电部分断开,只给单片机供电,这样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F(2016-04-1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测了一会感觉片子不行,NRST引脚一直是低电平,应该是高电平才对,复位后NRST是弱上拉,后来换了片子,NRST正常了,还是不能下载,,后来发现Vcap又有问题了,换了1uF的,就好了